请教,VB如何自动获取串口号?

楼主:
TI原厂的M4开发板自带的数据记录仪例程,上位机一打开,能自动发现下位机USB虚拟的是哪个串口号,最近我用VB也写了个这样的上位机程序,但我不知道怎么实现这个功能,只能手动选择串口号,请问坛里哪位大虾知道点?

网友:
只会C#的

网友:
楼上帅哥,说说方法也行啊。

网友:
直接给一个我以前自己写的C#吧,不知道你是用的什么VB,估计用到的类名应该一样吧,所以就不说明了
这个简单,特征字符串在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中查看设备属性可以看到。不知道到底应该用什么来唯一识别,所以有点不敢保证完全可靠,如有不同看法,望指教。代码我在实际使用中好像还是可以的。

另外还有在注册表中查找的方法。
    public class FindMsp430LaunchPad
    {
        public static String GetDeviceDiscription()
        {
            ManagementClass mc = new ManagementClass("Win32_SerialPort");
            ManagementObjectCollection moc = mc.GetInstances();
            List discriptionList=new List();
            foreach( ManagementObject mo in moc )
            {
                if (mo.Properties["PNPDeviceID"].Value.ToString().Contains( "USB\\VID_0451&PID_F432&MI_00"))
                {

                    discriptionList.Add(mo.Properties["DeviceID"].Value.ToString());//PNPDeviceID//USB\VID_0451&PID_F432&MI_00
                }
            }
            if (discriptionList.Count == 0 || discriptionList.Count > 1)
            { return null; }
            else
            {
                return discriptionList[0].ToString();
            }
        }
    }

网友:
谢谢哥们儿,有空了细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