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楼主:
我有一块spartan-3E的板子,我想请教关于上面液晶显示屏的初始化问题:
上电初始化
初始化的第一步骤是建立FPGA与LCD的4位的数据接口,具体如下:
A:等待15ms或更长,尽管FPGA完成配置后显示屏一般处于准备就绪状态。在50MHz时,15ms时间等于750000时钟周期。
B:写SF_D<11:8>=0x3,LCD_E保持高电平12时钟周期。
C:等待4.1ms或更长,即在50MHz时,205000时钟周期。
D:写SF_D<11:8>=0x3,LCD_E保持高电平12时钟周期。
E:等待100us或更长,即在50MHz时,5000时钟周期。
F:写SF_D<11:8>=0x3,LCD_E保持高电平12时钟周期。
G:等待40us或更长,即在50MHz时,2000时钟周期。
H:写SF_D<11:8>=0x2,LCD_E保持高电平12时钟周期。
I:等待40us或更长,即在50MHz时,2000时钟周期。

请问控制字SF_D<11:8>=0x3,是在实现什么功能;为什么不先写清屏指令0X1?

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查看显屏的手册啊!
或许别人的例子直接拷贝过来的,可以把那个命令去了,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
这个需要显示屏的DATASHEET.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