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2时钟可以配到80M吗

楼主:
请教各位80M的时钟要怎么配置?外部晶振8M 总感觉配到50M的时候都是PLL在起作用,外部晶振好像起不到作用 这一块一直很糊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请问下,像这样配的话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8MHZ);就是50M,是200M4分频结果
那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16MHZ);也是50M?

网友:
可以,100M超频我都用过

网友A:
要看你外接晶振是多少了如果你外接16M,按你的设置,前面实际频率只有25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PLL的固定频率不是200MHZ吗?然后4分频不就是50M?会和外部晶振有关?外接的是8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肯定和外部晶振有关的,倍频也要根据外部晶振来倍增到200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我是看到芯片资料上说PLL的固定频率是200M 我就以为和外部晶振没关系了 谢谢您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请继续支持我们论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是不是基本都是男生做嵌入式方面?女生有前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外接晶振是多少了如果你外接16M,按你的设置,前面实际频率只有25M

怎么判断只有25M的呢,求解释!

网友:
应该可以吧,使用锁相环USE_PLL,再2.5分频就是80M。

网友C: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
        //40MHz
这样就是40MHz,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2_5|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
        //80MHz

这样就是80MHz

不过,我用到80M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太好的问题,比如PWM的频率和设计的不太一样,所以我现在一般最高用到4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C: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SYSCTL_OSC_MAIN);
        //40MHz
这样就 ...

一般情况下 50M 差不多了,反正只是做实验玩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