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msp430控制2个DAC108s085组成菊花链的程序

楼主:
晶振8M

网友:
标准的SPI接口

网友:
参考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1550-1-1.html
下面对应430型号的SPI接口代码

网友:
没看见有D-A转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理图里面的AD是SPI接口的,只要通过430往DA里面写数据配置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有没有例子可以参考呢?小弟初学,很多不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