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Hz频谱仪如何选择

楼主:
我们是做无线抄表系统设计的,希望购买一套3GHz频谱仪,大家有什么推荐或建议?(无线远传电表的核心器件是Nordic的RFIC nRF401(433MHz),目前在考虑N9000A-503和FSL3/6(报价约10万 RMB),同时最近泰克的人也在推荐他们的混合域MDO4000系列的分析仪,听起来挺不错的(在相近的频谱仪功能条件下,还具备了示波器功能、信号分析仪、逻辑分析仪、总线分析仪的5合一的功能优势),他们最近推出了100MHz模拟带宽、3GHz RF的新款MDO,价格也才10万。还是想听听用过这几家产品的大拿们怎么说,求指点!

网友A:
都差不多,能生产此类高频仪器的厂家在全球范围内也不多,10万块以上的都不错,只是,仅做433MHz的无线应用,1G的频谱就可以了,相对频谱分析仪,网络分析仪更有用,但价格更贵。10万块买频谱,从应用的角度讲,性价比不高。

网友:
是啊,前几天在高频仪器的,二手的1G的频谱仪才小几K,1G的网络分析仪要大几K,还有综测仪,也很贵的,
要不是囊中羞涩,就……

网友:
这两款都没用过,不清楚。经济条件允许就买个高频的,看倍频更好,如果有机会用2.4G或以上模块就不用再买。

网友B:
泰克的东西是好,就是昂贵,,,,但便宜又没有好货,买仪器主要你的财力和主要用途。实在买不起可以去租用。
5合一的功能10W,也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泰克的东西是好,就是昂贵,,,,但便宜又没有好货,买仪器主要你的财力和主要用途。实在买不起可以去租用。
5合一的功能10W,也值。

如果仅数次使用,租用倒是个很好的办法。如果使用比较频繁,还是买一个的好。

网友:
基于单片式RF IC的应用设计,其实专业仪器不是必须的。

网友:
混合域示波器是啥概念?最新推出的么?与混合信号示波器有啥差别?

网友:
如果仅仅关注频谱仪功能的话,3GHz频谱仪选择很多,RS、Agilent都有(泰克的最便宜的RSA3000系列貌似都会超过你的预算),如果价格敏感、性能要求又足够低的话,国产品牌频谱仪有一大堆选择,当然如果对混合域调试(特别是示波器与频谱仪融合)功能很感兴趣的话,你大概就没得选择了,貌似目前除了泰克没有第二家同类产品,而且MDO的频谱捕获带宽比同等价位频谱仪要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差不多,能生产此类高频仪器的厂家在全球范围内也不多,10万块以上的都不错,只是,仅做433MHz的无线应用,1G的频谱就可以了,相对频谱分析仪,网络分析仪更有用,但价格更贵。10万块买频谱,从应用的角度讲,性价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仅数次使用,租用倒是个很好的办法。如果使用比较频繁,还是买一个的好。

没错 现在是需要经常用的嘛  所以考虑买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钱了,买个新的,没钱了,买个二手的。

我看到那些二手坏的,因为没钱,很想赌一把 ------  买回来自己修, 但又怕是经别人修过的,或者损坏的是控制部分,那就难上加难了,

网友:
这个MDO新品看起来很超值啊?!好点的3G频谱仪和示波器基本上都要10W,以前听说这个MDO系列的示波器最贵都要2.5W美刀,不过模拟带宽要高很多

网友D:
拿到一个内部指标对比表,各位内行们看看门道,有何点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修啊?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难度应该是相当大的。所以不敢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到一个内部指标对比表,各位内行们看看门道,有何点评?

关键指标都差不多,特别是底噪、相噪表现挺不错的哦,完全可替代频谱仪!OMG,信号分析软件的费用为什么差别那么大?1万 Vs 8万?!泰克要搞跳楼价啊?!

网友:
对于楼主所说射频通信测试来说,MDO除了示波器功能和频谱分析仪功能外,其实解调功能也很重要,射频信号经过IQ解调后,可以观测其幅度、相位、频率随时间的变化曲线,根据FSK信号特点,还可以打开频率随时间变化曲线,可以清晰的看到信号的频率在两个频点之间跳变,用光标测跳变时间、FSK频偏等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钱了,买个新的,没钱了,买个二手的。

我看到那些二手坏的,因为没钱,很想赌一把 ------  买回来自己修, 但又怕是经别人修过的,或者损坏的是控制部分,那就难上加难了,

这个可千万别赌,相信自己的手气过人,那不如去买彩票。坏的频谱很难说坏在哪里,除非你对频谱分析仪的电路结构非常了解并且手里有相应的备件,否则还是别碰为好。
一般用用,国产山寨的模拟1G频谱才2K多,去买个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频谱仪用处不如综测仪、网络分析仪的大。俺都没有看好频谱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