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sht10的安装方式 的学习

楼主:
先前发过一个帖子,“继承”了过去我所写帖子 啰啰嗦嗦 叙事成份 过大 的 毛病。
以后一定要改正。

开这个帖子,是想开一个好头。

昨晚在stm8s上,读出了sht10的湿度 和 温度。 基本上,这次需要的 ds18b20 + sht10 的传感器 部分就完成了。
剩下的,就是整理 代码,并且和 ds18b20一样,考虑怎么把它 变成 一个 可以打断 的 过程,以便实际应用在项目里。

同时开始考虑sht10的安装方式。

感谢 laoguo斑竹 和 其他朋友 的回复,我整理了一下重点内容,并开始 收集相关方面的内容,因为对于传感器,我这算是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接触。

如有疏忽的地方,还请 laoguo斑竹和朋友 不吝赐教。

1.sht10的产家 是 瑞士 的 Sensiron,我之前好像记错了,记成了 瑞典。
2.此外,一般传感器都有  金属封装  和 IP封装,这个说的不是芯片本身,而就是 安装方式,据斑竹说,市场上,一般的传感器公司都会    有才对。
3.sht10本身怕 腐蚀性气体液体,和油性物质的侵蚀
这点一开始在pdf里就看到了。
4.应用在户外的,一般有 风雪天气防护罩,还有就是防尘,这里涉及一个IP等级,斑竹说,sht10厂商有出一个塑料的套子,可以达到IP54等级。
这方面我搜索了一下,仔细找了一下pdf,也没找到其他介绍,再者,我只是小批量使用,也许在10个以下,这么一搞,估计这成本就吃不消,所以,不太考虑,而是考虑市场上已有的。
5.一般来说,找一个 密封又透气 的 封装就可以了,但考虑到具体环境,比如说,沿海的盐雾,还有比较严重的化学环境污染,听说这个比较麻烦。
有的传感器有做镀膜,不过sht10没有,奥地利的E+E有;

网友:
IP等级

IP是Ingress Protection的缩写,IP等级是针对电气设备外壳对异物侵入的防护等级,来源是国际电工委员会的标准IEC 60529,这个标准在2004年也被采用为美国国家标准。
  在这个标准中,针对电气设备外壳对异物的防护,IP等级的格式为IPXX,其中XX为两个阿拉伯数字,第一标记数字表示接触保护和外来物保护等级,第二标记数字表示防水保护等级,具体的防护等级可以参考下面的表格。
  IP是国际用来认定防护等级的代号 Ip等级由两个数字所组成,第一个数字表示防尘;第二个数字由表示防水,数字越大表示其防护等组长越佳。

  防尘等级
  号码 防护程度 定义
  0 无防护 无特殊的防护
  1 防止大于50mm之物体侵入 防止人体因不慎碰到灯具内部零件 防止直径大于50mm之物体侵入
  2 防止大于12mm之物体侵入 防止手指碰到灯具内部零件
  3 防止大于2.5mm之物全侵入 防止直径大于2.5mm的工具,电线或物体侵入
  4 防止大于1.0mm之物体侵入 防止直径大于1.0的蚊蝇、昆虫或物体侵入
  5 防尘 无法完全防止灰尘侵入,但侵入灰尘量不会影响灯具正常运作
  6 防尘 完全防止灰尘侵入

  防水等级
  号码 防护程度 定义
  0 无防护 无特殊的防护
  1 防止滴水侵入 防止垂直滴下之水滴
  2 倾斜15度时仍防止滴水侵入 当灯具倾斜15度时,仍可防止滴水
  3 防止喷射的水侵入 防止雨水、或垂直入夹角小于50度方向所喷射之水
  4 防止飞溅的水侵入 防止各方向飞溅而来的水侵入
  5 防止大浪的水侵入 防止大浪或喷水孔急速喷出的水侵入
  6 防止大浪的水侵入 灯具侵入水中在一定时间或水压的条件下,仍可确保灯具正常运作
  7 防止侵水的水侵入 灯具无期限的沉没水中在一定水压的条件下,及可确保灯具正常运作
  8 防止沉没的影响

仔细看了一下,如此说来。
斑竹说的 IP54,很厉害。

上述的资料,网上看的,链接
传感器中IP等级的意思

网友:
对于IP等级而言,我想,我大概只需要
IP34就可以。

因为我的应用位置是
湖南农村——具体位置和当地的气候,我稍后会再咨询一下。

大体的环境来说,是在 野外的农田,要深入土壤里。
所以,防止一般的雨雪是最主要的,固体主要是 尘埃一类的。
非沿海,不存在 什么 化学污染。

网友:
关于 奥地利E+E

网上看了看,实际上,它不是做芯片的,是做成品的。
看来没我什么事....

网友:
sht10官方的应该就是这种封装

这是搜 淘宝时 看到的,资料里写的就是 官方防护套。
不过价格high贵而已。
75一个。
我单买一个sht10要40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套子就要35

网友:
真不错。。

你说的“剩下的,就是整理 代码,并且和 ds18b20一样,考虑怎么把它 变成 一个 可以打断 的 过程,以便实际应用在项目里。”
是指把程序模块化?函数化?

程序只有这样才会有长期的积累。以后做项目才能快速。

为什么一个项目中会同时用ds18b20 + sht10 ?
SHT10不是也有温度显示,精度太低的原因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呵呵,主要是因为,我需要 两个节点的温度测量,一个点的湿度测量,我想了想,刚刚好......
你说的“剩下的,就是整理 代码,并且和 ds18b20一样,考虑怎么把它 变成 一个 可以打断 的 过程,以便实际应用在项目里。”
是指把程序模块化?函数化?

是的。
因为这两玩意时序有些要求,有的地方不能打断太久,为了方便程序里各种中断什么的,以及灵活处理应用,所以要封装,并用 状态机 思路组织。

另一个就是你说的,积累。
为以后的项目复用,提速开发过程。

网友:
温湿度传感器专业专注厂家  建大仁科  销售QQ:2608016956

网友:
SHT21价格有点偏高,我司有一款无缝代替的型号HTU21D(法国Humirel出品),欢迎咨询:18682301058  或2608282469@qq.com---深圳新世联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