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实时视频采集传输系统的时钟约束问题

楼主:
我做的是基于FPGA的视频采集传输系统,板子是DE2-115,摄像头500W像素,用VerilogHDL 编程在Quratus II中下到板子上,通过VGA接口连接本地模拟显示器以显示实时视频.现在知道时钟出了问题,显示不正确。有哪位知道关于Timing的部分具体该注意些什么

网友:
不知道到你具体指那个部分的时序?

网友:
能说具体点么?
视频采集卡,一般都有SRAM缓冲,很多情况下缓冲的时候统一用像素时钟,输出的时候可以用fpga产生一个像素时钟,可以用摄像头芯片过来的像素时钟,只是行场信号必须得和像素时钟满足一定时序,这种时序网上很多,好好研究下。时序弄不好会花屏,还会出现彩条等等。

网友:
LZ总换主题 ,你的上个主题,给你回复过了!放到一个主题多好,有问题慢慢讨论嘛,我每天都在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VGA显示控制器的时序,也可能是SDRAM的时序,还可能是视频数据RGB处理的部分有问题

网友:
帮我看看代码阿   场频是60   行频是31,5k的 用示波器测试都是标准的 但是一直以来显示的都是彩条
3Q

VGA Parameter.txt

539 Bytes, 下载次数: 2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帮我看看代码  修改后总是显示是彩条的  我的场频是 60Hz  行频是31,5kHZ 这些通过示波器测试都是标准的
3Q

VGA Parameter.txt

539 Bytes, 下载次数: 3

网友:
稍等我研究下,明天回复你

网友:
代码貌似不是很多,也不难,没注释看起来还是不方便!
大概浏览了一下,你的处理也不多,给你提几点建议,你自己查看查看;
1、RGB的色值处理会产生N个像素时钟的延迟,这时候记得给场和行同步信号也延迟N个像素时钟;
2、现在很多VGA的厂家出的产品都不符合VGA标准,也就是行和场的信号可能需要取反后处理,这个你可以用示波器点一下输入的行场信号,看看跟你的处理是否一样;
3、没看到你的SRAM缓冲的代码,不知道同步做的咋样;
4、记得,VGA是有行场同步标准的,在FPGA里必须保证行场信号和像素值的同步;
5、只要同步做好,是不会出现花屏的。

以上是我的个人观点,有说的不对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我先试试修改,有问题再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