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译码器输出只有一个高电平,其余为低电平?

楼主:
有没有输出只有一个为高电平的译码器的芯片。

网友:
继电器驱动电流范围

继电器有最小吸合电流,这个怎么查看?有没有最大电流限制?因为我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选电阻参数时必须根据电流的范围来计算。说明,我用的继电器是5V15A.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输出只有一个为高电平的译码器的芯片。

74HC237,3-8线译码器,高有效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有最小吸合电流,这个怎么查看?有没有最大电流限制?因为我用三极管驱动继电器选电阻参数时必须根据电流的范围来计算。说明,我用的继电器是5V15A.

这个必须去看你所用继电器的手册,不过为了可靠性一般不关心最小吸合电流,应该使用额定电流设计。最大电流当然也有限制,这个同样要看手册,不过根据额定电流设计同样就不用考虑该参数了。
选择继电器时应只考虑工作电压参数,设计时加载额定工作电压即可,对于直流继电器的额定工作电流可以通过测量继电器线包电阻然后根据额定工作电压用欧姆定律计算获得,额定工作电压参数大多就印在继电器的外壳上,注意别跟触点参数弄混了就是。

网友:
再补充一点:
xV/yA这样的标志往往是触点参数而非线包参数,线包参数一般只标明额定工作电压,触点容量的选择只要大于受控回路的极限参数即可,注意是极限参数,具体而言,触点耐压要大于工作电压的峰值,触点载流要大于工作回路的峰值,工程上再预留50%的余量。高压或大电流时除了要考虑触点消火花外,有时还需要选择合适的触点材料以保证使用寿命。

网友:
4017输出是只有一个是高电平!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237是3-8译码器,有没有高电平输出的4-16译码器呢?

网友:
可以用两片74HC138设计一个4-16译码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74LS154就是一个4-16译码器,低电平有效(只有一个为低电平,其余为高电平),但是现在我想找一个高电平有效的4-16译码器。

网友:
CC4514 这个就是了!

网友:
4514在功能上直接符合楼主的要求,不过要注意速度是否满足,不行的话,用两片HC237,或者在HC154的输出上接非门反相。
顺便一说,74LS系列早已停产淘汰,不应再使用了,应该使用74HC系列,需要TTL电平兼容时可采用74HCT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