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运放,用单电源供电,替代双电源供电的OP07用

楼主:
 我是新手,求高手指点

网友:
恐怕不是楼上说的那么简单吧?

要替代,至少应弄清原设计采用OP07的理由,譬如原来为什么要用双电源运放?去掉一边电源后动态范围还够不够?如论失调电压、失调电流等参数,OP07比LM358要好上数量级,替代后不会降低性能?还有,若替代后的芯片(比如LM358)没有原OP07的OFFSET引脚,外接调零要不要另加电路解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