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架构在raw os 中的设计

楼主:
由于中断在系统中的特殊作用,历来被os设计者一直所看重。raw os 系统内核最大关中断时间在S3c2440平台上实测为8.2us, 虽然不是皎皎冠军,但是也不至于落到最后。
本人一直认为整个应用系统的最大瓶颈是在中断的驱动架构这里,只要抓好这个整体,系统的最大关中断时间是可以控制在10 us以下的。落眼于系统设计的架构,抓住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从宏观角度处理问题比微观更为直接有效。
为了设计raw os 的中断架构,首先要对中断的紧迫性和中断处理的时间做好划分。一般认为越快的中断,意味着时间越短,紧迫性越高。比如高速的gpio 中断可以很快。像串口这样的中断是很慢的。其次必须认识清楚发生中断后,中断处理需要的时间是多长,时间长的和时间短的处理方式不同。
整体来说在raw  os中总共有3种设计的方法:
第一种假如中断处理的时间很短,这样的话直接可以在中断里面完成,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和传统的操作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前提是中断处理的时间一定要足够短和足够快。
第二种是中断处理的时间长,但是时间紧迫性不高,这样的话可以采用protothread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Protothread 是跑在raw os idle 任务中的,优先级是最低的。 而且采用的是事件处理的方式,整个中断处理过程是不需要关中断的。
第三种是中断处理时间长,紧迫性也高。这个时候可以开一个最高优先级的任务,比如优先级为0的任务。 优先级为0的任务处于queue 的阻塞接收中,接收的信息是中断号, 硬件中断来了之后发中断号消息给这个任务,同时清除interrupt pending 位,然后退出自动运行该任务。备注:紧迫性更高的中断可以甚至发消息到头部,直接插队^_^.
大概流程如下:
Isr()
       发送中断号给最高优先级任务(0)
       清除自身的中断pend
}
Hightest_priority_task()
{
       While (1) {
              接收消息队列中的数据,即中断号。(无消息则阻塞queue
              根据中断号处理相应中断。
以上Hightest_priority_task 中断是始终打开的。
总结,通过以上的设计后,系统驱动最大的关中断时间可以达到最小,而且是最自然的处理中断方式,对于芯片公司提供的驱动可以不需要任何修改,直接可以上面使用,只要遵循以上的设计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