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继电器驱动优化方案

楼主:
求高手优化电路,包括哪些元件是多余的,哪些东西少了,电阻电容值没改过来,求推荐电阻电容值。

网友:
VCC几何?继电器线圈电压几何?线圈电阻几何?B1几何?是你设计的?根据几何?

网友:
VCC=5V;继电器线圈几何我当真不知道,是5V15A的继电器;B1为3.3V的I/O口。是新手,让高手你见笑了。

网友:
求稍稍解释下

为什么吸收电路可以不用?删减二极管上电阻电容原因?

网友:
你的电路好像从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移植过来的?继电器有那么高的使用频率吗?只用一个二极管吸收继电器线圈的反峰电压即可奏效!继电器是5V的(5V15A)正好使用5V电源,不需要串联电阻吧?3.3V驱动三极管用1K电阻基本可行(因为你没有提供继电器的电阻或者电流,无法判断非常正确的结果!)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那里的电阻不减为好,其它减了也可 以,
对于大功率的继电器,它的电路还是很合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是有开关电源的一些东西,还有电视技术里面的,继电器频率确实不高。谢谢分享!

网友B:
4楼的电路即可,8楼所言过虑了,大功率继电器不会用三极管去推动的,一般采用二次继电器驱动。

楼主设计电路时不能简单的摘抄,必须先弄懂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的电路即可,8楼所言过虑了,大功率继电器不会用三极管去推动的,一般采用二次继电器驱动。

楼主设计电路时不能简单的摘抄,必须先弄懂原理。

继电器在电路中需要考虑的,响应时间是一项指标,如果对本来低速的器件再额外多增加些延时,是不妥当的。

从理论上讲,电感短路后,仍然保持以前的状态。对于继电器的电感,如果只用个二极管作为限止反峰过高的话,会使释放时间长,加入电阻是最恰当的方法。

对于用于直流大功率的继电器,有用小功率继电器带的,也有用有源器件驱动的,而有源器件是最广泛且可靠的方法。而交流的驱动方法五花八门。

网友:
对于需要讲究响应时间的应用,继电器是不适合选择的,应该使用无触点开关。大功率继电器仅用在控制很高的电压或很大的电流这类场合,这时用二次继电器来驱动对抑制干扰和安全性等都更有利,而且驱动电流也要求不高,功耗和成本上更有优势,工程上都是这样应用的,基本上不存在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另外,大功率继电器为了降低工作电流和成本,一般都设计成高压绕组,用晶体管驱动还有个耐压问题,用二次继电器驱动则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搞电路设计者,想的是将现有器件的能力发挥到最大。不能以它“本来就是低速的”而不注重电路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