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电流数控恒流源设计方案

楼主:
要求:电流为10A、20A、30A、40A四档。电路越简单越好,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应用场合:12V100AH铅酸蓄电池放电。

网友:
楼上的图中,如果再在发射极电阻那里加个表,还可以查看放电电流,在集电极对地加个表,查看电压

网友:
几点疑问

1.取样电阻如果取1欧姆,则MAX取样电压=40V>12V。
2.电位器不能实现数控。
3.想用mosfet代替。
图片中,为我设计的。求拍砖!

网友:
1Ω这么大的取样电阻?就算功率管饱和导通电流也就12A??还要再连接一个功率电阻?取样电阻不能大于0.3Ω!如果考虑数控可以切掉比较器左边的电路!那就不简单了?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