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大学寝室智能限电

楼主:
这学期学校把电表换了,多了什么智能限电,洗完澡开吹风就跳闸,烧壶水也跳闸,很是郁闷,又不甘心花钱去买小功率的吹风和电热壶。不知大伙寝室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限电,呵呵。开始把壶插在走廊的消防应急灯插座上煮板栗,被逮个正着,更是郁闷。于是就来研究下这东东。。。。仔细发现用电热壶测试下跳闸条件,这玩意好像不是通过功率大小来判断是否断电,在插上电热壶1~2秒内是不会跳闸的,但是超过3秒的样子肯定跳。可能破绽就在这里吧。我想如果整个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应该不会跳。
    自己做了个弱爆了的东西,但是在我们寝室还是很实用的,各位如果也有类似的情况不妨试一下。原理很简单:智能限电系统在给电热壶供电的1~2秒内是不会跳闸的,但是超过2秒就可能跳,3秒后必定跳,所以,在给电热壶供电2秒后马上断一下电,再恢复,断电的时间在几十毫秒就够了,如此循环下去,就可以把水烧开了。几十毫秒的断电时间在2秒多里占的比例还是很小,所以效率还不错。

下面上图:
                功率在2000W左右的设备电流还是比较大的,晶闸管不能省,整个16A的,继电器速度肯定不行,行也会吵死了。

控制部分就一个相当于占空比调节东东,单片机就大材小用了,用555就很好了,几毛钱,比例就用电位器调节。买个插座,掏空下,裁剪一块洞洞板,焊好零件。

电源部分:
                555电压在4.5~18V,变压器不能塞入插座,成本也高,就用电阻电容降压了。为了安全,还是装个保险吧。

装好了放点水测试下:

                        开始烧水:

烧水中。。。。。。。。。。

水开了,没跳闸,成功破解,嘿嘿。。。

原理很简单,草草画个图吧,希望对大家有用(仅学习交流)!!

QQ : 854149876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缺失才有了这样的结果,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使用大功率电器引起火灾,但是如果教育上从小就做好了用电规范的教育就不会有今天这种限制设施的出现,这就是教育无能才造成的今天的局面,因为我们懂的人是因为自己的努力才懂的,而事实上我们在大众之中,然而出问题的那一部分没有应有的面对电器的知识,所以只能面对大众进行了限制,话说,他们早晚要走进社会,所以他们把伤害的可能永远的留给了我们,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教育系统的包藏祸心。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我上学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呢

网友:
佩服啊!不过我学校不会限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有市场前途的东西,楼主可以创业了。

网友:
lz观察力挺不错的!

网友:
限电是为了安全,特别是输电线路用的时间长了,建议少用大功率电器。创意很好但不要推广

网友A:
虽然不能鼓励这种行为,但是还是要夸赞楼主

网友:
楼主厉害,我这里两台台式同时开都断电,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能鼓励这种行为,但是还是要夸赞楼主
王工的签名好个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喜欢动脑筋啊,思维灵活!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在技术上值得肯定,但这么做事是不妥的,中国人就是喜欢破坏规则,所以社会才会一团糟。
如果西方国家因为条件限制不得不采取类似管理办法时不会采取什么技术上的手段,用管理手段足够了,不用加什么限电设备,只用联网电表进行监控,同时宣布,一旦被发现,违规一次,记过并入档,违规两次无条件开除。

网友:
有想法,以前我们还买过所谓的防限电插座没成功。。。没试过几秒钟断开的方法

网友:
这个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在技术上值得肯定,但这么做事是不妥的,中国人就是喜欢破坏规则,所以社会才会一团糟。
如果西方国家因为条件限制不得不采取类似管理办法时不会采取什么技术上的手段,用管理手段足够了,不用加什么限电 ...
是呀,不过这还是得看环境和年龄

在这个充满畸形的环境里,一些事物却不能那么简单理解,这是不是一种悲哀呢?
我年轻时,公家的东西和私人的东西态度是不一样的,对公家的东西,只要不是大恶,一般不认为有什么平行上的问题,如果是私人的事物,那确实大大的平行问题。
初中时,我还和一些学生一样喜欢拿钢锯条磨成的刀向教室的门扔飞刀并以自己的小技术洋洋自得呢。我这样的学生就是坏学生么?按官方的理论来说那应该是了,可事实时,我窃以为自己是个那时真是个好孩子。事实上,可能老师眼中的好孩子却可能做些打小报告虚伪之类的我认为却真是品行上的问题事情。得说明一下,我说的是大环境,不是我那时所在的班级,我印象中记不起来有什么讨厌的事情。

是呀,chunyang 说的也对,可是为什么会出现我说的这种情况呢?这才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网友:
智能电表限电应当是计算功率因数检查非法用电。因为根据负载与功率因数的变化值可以推算当前连接了哪种类型的用电器。
楼主的解决方案比较确实巧妙,因为软件判决需要时间以防干扰误动作、基本上厂家都无解。
不过我觉得应当可以尝试在用电器上并接电容来调整负载特性骗过智能电表(把用电器功率因数调整到0.9左右)。试试?

网友:
呵呵,楼主不错额,不过应注意安全。原来我们宿舍烧水也发现这个问题了,我是拿表卡时间,不过似乎时间比较长,一分多钟才会跳的。中间只要卡耗时间关掉热水器也是不会跳的。不过烧开一壶水用了大约15分钟,大家都先太麻烦,就没人这么弄了。当时想着用单片机定时器加继电器弄个东西,可惜太懒,就没弄成!!

网友:
是呀,技术上的问题,我没仔细看,这类东西,安全问题可不是好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智能电能表判的是功率的,所以功率因素一定是在计算量中的,水壶是感性电的,功率因素肯定小于0.9 的。但电网会去补齐无功功率,但也是趋近0.9~0.8 居多的。我是建议吧水壶功率降下来,串电阻上去。限流这个比较头痛的。电表是能承载满量程的 120倍以上,出厂肯定要做到140倍的。楼主这个主意不错的,哈哈

网友:
大一的时候就做过,现在寝室再用。。。呵呵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学习学习。。。

网友:
确定可行么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成!不要瞎搞,破坏规则,自己学习试试能用就好了,,别传播出去

网友:
lz有爱,顶一个,虽然毕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不能把电阻电容贴出来???LZ

网友:
我不敢弄啊!!有点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