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程序,求大神帮我看看

楼主:
我想得到一个脉冲:
module cs(rst,clk);
input clk;
input rst;
reg[27:0] cnt;
reg js;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nt<=28'd0;
                js<=0;
           end
        else
           begin
            if(cnt==28'd10)
              begin
                   cnt<=28'd0;
                        js<=1;
                   end
           else
              begin
                   cnt<=cnt+1;
                        js<=0;
                  end
        end
endmodule

仿真结果却是这样: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那里有错,谢谢

网友:
从程序上看,得不到你的仿真结果。

网友:
兄弟,程序中少个END。怎么能编译过去呀!

网友:
就算加上那个END也不应该是你那结果,不知道LZ怎么弄的,能详细说下你怎么仿真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仿真的时候出错了,谢谢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