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可调电源减负

楼主:
使用图中的电路,可以大幅度地减低可调电源调整元件的功耗!它可以自动跟踪输出电压变化,始终让调整元件两端的压降保持在2.5-3V左右!

网友:
好帖!
利用控制半波交流电的导通角来控制整流后的电压,再线性稳压,是很好的方法

网友:
楼主滴方法很有创新,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电路可以认为是采用了开关电源的思路,只是结构不同,节能原理是动态降低线性稳压器的输入电压。

网友:
俺N久之前吃过类似电路的亏

 当时是个近100W的电源,变压器的裕量可能不是很充足但试下来尚没什么问题。本想加上可控硅电路之后器件能工作得更轻松些,但事与愿违居然发现变压器热得反而厉害,做高温24小时试验后甚至变压器外表颜色都有些发暗了。
 后来静下心来好好测试分析了下电路才醒悟:原来正弦波被可控硅切割之后,交流电压和电流发生了严重的相位错位,结果使变压器吞吐着很大的无功功率——这便是发热的原因。

 当然,顶楼电路的调整块317本身电流容量并不大,只要变压器有充足的裕量应该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