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学做一个单片机系统

楼主:
之前学STM32看的资料手册,但感觉学的都是软件编程方面的。现在导师要我自己做一个完整的系统,就是电源啊复位电路什么的自己加上,我想请教一下大神,你们学硬件的时候都怎么开始的,具体看什么书有什么需要的知识,给个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
单片机基本电路,单片机一个,晶振一个,晶振匹配电容两个,复位电容一个,复位电阻一个,复位按键(可选),去耦电容若干(每个VCC 需接一个电容)。合适的电源输入,5V或3.3V,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基本就那么点东西,剩下的就按需求往上添油加醋了。基本每个单片机都差不多这点材料吧,呵呵

网友:
配件和电路的确简单,但毕竟是没搞过,楼主可和其他有电子基础的人一齐构建,从中吸取经验。

网友:
先做一个最小系统,正常了,往上面加东东

网友:
流水灯,最基础的。但这是开始。硬件加软件。

网友:
单片机的硬件部分相对简单些,可以在网上找一些典型的方法做一做。

网友:
从最小系统开始,跟着一个视频开始学,推荐郭天祥老师《十天学会单片机c语言》,很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郭天祥老师的视频,可是里面没有讲怎么做一个最小系统,都是讲编程的。。有什么讲硬件的视频吗。。谢谢

网友:
“你们学硬件的时候都怎么开始的”楼上不必在意学硬件是怎么开始的,如楼上几位的切身感受,你认真做,就是学硬件的开始,把单片机硬件搞定,,就是硬件的开始,,,

网友:
到网上下那个stm8s discover板子的pdf资料
里头有那个板子的电路图,模仿它就可以了,我也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