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的拓扑结构?

楼主:
请问:功放的拓扑结构是怎样的?我怎么没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呢,有谁可以讲解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功放的拓扑结构这个词俺真还没有注意过,也没有听说过。期待高手出现给楼主解释一下,,,

网友:
俺做功放的时候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拓朴结构。

网友:
什么功放?音频功放?射频功放?……

网友:
射频功放,听说到:放大器出来都有一个电感或者传输线什么的?就是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射频功放,听说到:放大器出来都有一个电感或者传输线什么的?就是不太清楚

网友:
那可不是绝对,电感往往是用于阻抗匹配和滤波,传输线是为了降低损耗。
常见射频放大器有甲类、乙类和丙类放大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你,我还是想知道“拓扑结构”这一说法是否存在

网友:
1.所谓“拓扑结构”:是指网络中各个站点相互连接的形式。是将各种物体的位置表示成抽象位置。拓扑不关心事物的细节也不在乎什么相互的比例关系,只将讨论范围内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表示出来,将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通过图表示出来。就需要以一定的结构方式进行连接,这种连接方式就叫做"拓扑结构"
2.那就以常见射频放大器说说
      如甲类、乙类和丙类功放,甲,乙类的划分是通过调整偏置点,甲类 甲乙类 和乙类是指放大电路的工作状态,甲类电路具有音质好,失真小,乙类则注重于效率,降低成本,丙类的工作效率最高但在要求非线性失真很小的场合。
    也就是说功放的分类是根据三极管的工作状态,甲类是一直在线性区的,乙类是没有偏置的等等,,,

网友:
3.通过以上胡侃分析:甲类、乙类和丙类功放的分类看,它们之间应该是不存在“拓扑结构”的

4.以上结论欢迎楼主和其他不同见解者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