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显示用sprintf转换数据

楼主:
在采集到数据时,需要把二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用来显示在LCD上,或者显示到LED上,以往用%1000、/1000、%100、/100......的方法,编程行数较多。

若采用sprintf(在stdio.h中),那就简单多了。
举例:
#include
main()
{
  float number = -5150.0266;
  char string[12];
  sprintf(string,"%f\n",number);
  //string [12]可直接再送到字符型LCD显示,如LCD1602
  while(1);
}
如果用LED显示,则要将51500266每个字符减去0x30再查表,负号和小数点需另外处理。

看到本论坛里有一个帖子里说到51单片机用printf(输出到串口)不可靠,那是因为缺少TI=1这个条件,如上例改为:
#include
#include
main()
{
  //串口和波特率设置
  float number = -5150.0266;
  char string[12];
  TI=1;
  printf("%f\n",number);
  while(1);
}
就非常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