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写按键控制数码管动态显示,能不能称作“任务调度”

楼主:
下是电路,我要的功能很简单,按键第按一次,数码管后两位显示加1,到100后回头,看这样写能不能称作“任务调度”,如果是,那么这种方式比较好处理,因为程序执行的间隔时间都是固定的,但对于有些交互式外设,如AD,DA,LCD,必须从对方读取数据,时间间隔是离散的,应该怎样安排任务? 以上请教!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shu=85,count;
bit flag;
sbit kb=P3^4;

void sumaguan()
{
        static uchar i=0;
        i++;
        P0=0XFF;
        P2=~(1<<(i-1));
        if(i<3)
                P0=0XC0;
        else if(i==3)
                P0=tab[shu/10];
        else if(i==4)
                {
                        P0=tab[shu%10];
                        i=0;
                }
}
void anjianchuli()
{
        static uchar zhuangtai=0;
        switch(zhuangtai)
                {
                        case 0:
                                {
                                        if(kb==0)
                                                zhuangtai++;
                                };break;
                        case 1:
                                {
                                        if(kb==0)
                                                zhuangtai++;
                                        else
                                                zhuangtai--;

                                };break;
                        case 2:
                                {
                                        if(kb==0)
                                                {
                                                        zhuangtai++;
                                                        shu++;
                                                        if(shu==100)
                                                                shu=0;
                                                }
                                        else
                                                        zhuangtai--;
                                };break;
                        case 3:
                                {
                                        if(kb==1)
                                                zhuangtai=0;
                                };break;
                }
        }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0E8;
    TL0 = 0x90;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sumaguan();
                }
                if(count>=3)
                {
                        anjianchuli();
                        count=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flag=1;
        count++;
    TH0 = 0x0E8;
    TL0 = 0x90;
}

网友:
操作系统看多了
没那么复杂

网友:
看来楼主一直在做操作系统的编程啊,你刚才说的功能单片机程序很容易实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操作系统看多了
没那么复杂
那你指教下啊。

网友:
实际上的单片机都是针对某一特殊硬件设计的小系统,没有mmu根本谈不上内存管理,没有地址映射就算多任务也没有太大意义也就谈不上任务调度.

把你的硬件部分按实时性划分一下需要及时响应的用中断解决,其他的都放到大循环里处理就行了.比如数码管的扫描其实扫描时间多点少点也看不出差别所以数码管驱动就是实时性要求不高的.

安排好全局量你的问题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