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板子一接485电源电压就会不稳定呢,只有3V,求大侠们帮忙

楼主:
这个板子,也不知道是电源部分还是,485部分有问题,只要一连接485电源电压就出现不稳定,万用表量一下电源电压只剩3V,求解

总图

总图

网友:
而且一上电还会发出蜂鸣声,板子上没有蜂鸣器

网友:
楼主发的图实在是看不清楚。
其实遇到问题不必这样发问,你说的一连接485电源电压就下降,是否原理图有问题,或是485部分元件装配中出现的问题。好好检查一下
另外蜂鸣声来自哪里?

网友:
看哪里有短路或负载过大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可能电路你没看清楚,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否则不会有蜂鸣声的

网友:
看一下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电容,看一下都好着没有

网友:
你没说清楚 是AB 线一挂上节点就拉低呢? 还是焊上485电路就低? 如果是前者可能是你AB 线的上下拉电路有问题,如果是后者就是你的电路有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