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有谁用过sTC89c52定时器2的捕捉功能啊

楼主:
在下用此单片机测量美新温度传感器SMT16030输出的方波的占空比,老是出问题,方波的频率是1khz到4khz,测量第一个下降沿的数值比第二个下降沿的数值还大,而且都不对,

网友:
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sbit pwmin=P1^1;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sbit P32=P3^2;
float down1=0,down2=0,up=0;
unsigned char finish;
unsigned int th2=0,tl2=0;
char putchar(char ch)
{
   SBUF=ch;
        while(!TI);
        TI=0;
   return ch;
}
void TIM2_Init()
{
        T2CON=0X09;
        TH0=0;
        TL0=0;
        RCAP2L=0;
        RCAP2H=0;
        T2MOD=0;
        ET2=1;
}
void USART_Init()
{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a,b;
         for(a=0;a          for(b=0;b<100;b++);
}
void test()
{
        float pwm,temperature;
        finish=0;
        TR2=1;
        ET2=1;
        while(finish==0);
        pwm=((float)(down2-up))/(down2-down1);
        temperature=(pwm-0.32)/0.0047;
        printf("%f\r\n",temperature);
}
void main()
{
        TIM2_Init();
        USART_Init();
        EA=1;
        ET2=1;
        TR2=1;
        while(1)
        {
                if(P32==0)
                {
                        delay(10);
                        if(P32==0)
                        test();
                        while(!P32);
                }
                //test();
        }
}
void time2() interrupt 5
{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0;
        if(TF2==1)
        {
                TF2=0;
                P20=~P20;
        }
        if(EXF2==1)
        {
                EXF2=0;
                th2= RCAP2H;
                tl2= RCAP2L;
                //down1=(th2*256)+tl2;
                P21=~P21;
                printf("高八位=%d\r\n",th2);
                printf("低八位=%d\r\n",tl2);
                //printf("down1=%f\r\n",down1);
                switch (flag)
                {
                        case 0:
                        //        printf("高八位=%d\r\n",th2);
                        //        printf("低八位=%d\r\n",tl2);
                                   down1=(th2*256+tl2);
                                P21=~P21;
                                printf("down1=%f\r\n",down1);
                                flag=1;
                                while(pwmin==0);
                                th2=TH2;
                                tl2=TL2;
                        //        printf("高八位=%d\r\n",th2);
                        //        printf("低八位=%d\r\n",tl2);
                                up=th2*256+tl2;
                                printf("up=%f\r\n",up);
                                break;
                        case 1:
                        //        printf("高八位=%d\r\n",th2);
                        //        printf("低八位=%d\r\n",tl2);
                                down2=tl2+th2*256;
                                P22=~P22;
                                printf("down2=%f\r\n",down2);
                                flag=0;
                                TR2=0;
                                ET2=0;
                                TH2=0;
                                TL2=0;
                                finish=1;
                                break;
                        default:break;
                }
        }
}

网友: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