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us仿真msp430

楼主:
最近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我在用proteus仿真430的时候,如果在430程序里面使用的是默认的时钟源的话那么仿真结果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设置了外部高速晶振(XT2)最为系统时钟源以后仿真结果就会出错,始终弄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希望大家能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源程序在附件中,仿真电路图在图片中

仿真电路图

仿真电路图

main.c

源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释一下,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测试独立按键的程序,按下不同的按键,led灯亮法会不同,但是当主系统时钟选用外部高速晶振的时候,无论按哪个都没有反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难道是头文件的问题?

网友:
外接时钟XT2IN和XT2OUT没有接啊

网友:
请问楼主,用proteus能仿真MSP430G2XXX系列的MCU吗?

网友:
可以告诉你的是你能仿真成功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外接晶振怎么你打开它呢?你在XT2IN与XT2OUT接一个16M的晶振在试试

网友:
最好弄两个20PF的电容在晶振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