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好!我在LENOVO T500笔记本电脑上安装好KEILL 4.12提示评估版,不能输入....

楼主:
各位大虾好!我在LENOVO  T500笔记本电脑上安装好KEILL 4.12提示评估版,不能输入注册号,同一个软件在其电脑能注册,怎么样解决?

网友:
发上图片

网友:
这个问题老大了,笔记本的系统好像同台式的不一样

我想是否重装下系统呢。请楼主考虑好。若有台式机,最好用台式。笔记本重装很麻烦。搞不好驱动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是否重装下系统呢。请楼主考虑好。若有台式机,最好用台式。笔记本重装很麻烦。搞不好驱动都找不到
我也想重装下系统,重装系统 太麻烦了,最好能省一点工夫。

网友:
搞定了,原一定要用管理员身份运行才OK。谢谢ddllxx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