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基于51的密码锁LCD12864显示 I2C保存

楼主:
在LCD12864上进行密码输入显示,I2C储存,需要实现在每输入一位密码后进行清除按键的判断,若清除按键按下则进行密码的一位清除!!  怎样用C语言实现,求大神编段C程序解惑!!!!!!!!!!!!!!!!!!!!!
下面是当第一位密码输入并保存的程序,需要在其中进行清楚按键的判断、、、
void press(uchar *s)
{
        uchar dat;
//**************************************************   //保存第一位密码
       P3=0xf0;
    while(P3==0xf0);
       dat=key_scan();
      if((dat!=0x0a)&&(dat!=0x0b))               //0x0a即清除按键(CLR),0x0b即确定键(enter)
         {   *s=dat;
              Left();                                           //驱动
              star_12864(star,0x05,16);           //显示“*”号
             }
           s++;
...//第二位
...
...//第六位
//*************************************************
do{
        P3=0xf0;                        //键入Enter键盘继续执行下面语句,否则等待
     while(P3==0xf0);
          dat=key_scan();
           }while(dat!=0x0b);
}

网友:
逻辑比较复杂时编程前最好先画个逻辑图,不然很快就乱套了还不好排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