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下载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洞洞板上焊了一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用的是40PDIP的STC89C51,在开发板上下载以后插上去实测可用。
但是,毕竟这么大一个片子太占地方了,现在有些封装体积小的51内核单片机想拿来用,SOP20或SOP44甚至DIP20都行。于是我便试着直接在最小系统上跳线下载。
我把开发板上的单片机拔掉,将P3.0和P3.1串行收发口用杜邦线连接到洞洞板上最小系统的对应端口,并和开发板共GND和VCC。插上USB转串口线(笔记本没有串口,这个下载线一头接电脑,就是常见的长方形USB口,另一头是方的B型USB口,开发板上有转换电路,应该能和9P串口线一样连到P3.0和P3.1吧?)。打开下载工具,无法下载。
尽管DIP40的单片机直接在开发板上下载了再插上去也不麻烦,但我想用别的封装的单片机,请问有什么办法么?为什么我这样下载不了?

网友:
只要电路正确就可以进行ISP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问题啊,我只是把开发板上的TXD和RXD接到了我自己焊的最小系统上。。在板上就能下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姚总是谁?,,,楼主的问题姚总专家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姚总是谁?

网友:
你用的其它单片机必须具备ISP功能才行,并按说明书接到相应的引脚。有时,ISP时还需要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D:

忘了说了,我下载的是STC12系列的有ISP功能。。

网友:
怎么样的情况?不能下载的提示是什么?是时序不对还是要P1.0和P1.1要同时为0才行?你进行了怎样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