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合物锂电池和磷酸铁锂都是锂电池,有什么区别?

楼主:
聚合物锂电池和磷酸铁锂都是锂电池,有什么区别?都是锂电池,对它们充电的时候,充电器可以选用一样的吧。

网友:
特性差别很大,端电压也不同,充电器不能混用。

具体而言,磷酸铁锂电池具有高循环寿命、高安全性和高能量密度等优点,同时振实密度较低(这导致了磷酸铁锂电池无法微型化)、导电性相对较差是缺点。

网友:
单磷酸铁锂的最高充电电压一般为3.65V,单聚合物锂电池的最大充电电压为4.2V ,充电的时候,虽然两者的充电模式是一样的都是先恒流再恒压,但由于充满后截止电压一高一低,所以二者的充电器是不能通用。

网友:
我的万用表就是用买的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
楼上的万用表都用上磷酸铁锂电池了,,俺的还是9V碱性电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也奇怪么?
算算嘛,一个9V碱性电池3元,一次性
觉得还是用充电的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