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hdL高手解释下面第三句话意思

楼主:
Datain: in std_logic;
signal Data_Buf: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Data_Buf <= Data_Buf(Data_Buf'high - 1 downto 0) & Datain;
本人不懂vhdl语音,求高手解释上面三句话

网友:
其实我也不是太懂,但是这里我知道,Datain: in std_logic;定义一个标准类型的输入端口
signal Data_Buf: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定义一个长度为16的标准逻辑位矢的信号
Data_Buf <= Data_Buf(Data_Buf'high - 1 downto 0) & Datain;这句话我也不太懂

欢迎拍砖

网友:
回复 楼主:

第三句是移位的意思,Data_Buf数据左移移位,并将Datain写到Data_Buf的最低位!

网友:
第三句是移位的意思,这里应该用于串并转换,进来的串行数据放到16位data_buffer的最低位,data_buffer(14 downto 0)移位到data_buffer(15 downto 1),data_buffer'high应该前面已经赋值为15.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这个意思,今天看了书,谢谢

网友:
常用的定义,楼上大侠们都解释很清楚哦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