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Beaglebone外围电路设计第三周:LCD raster模式的16位BMP转换raster的问题!

楼主:
我的LCD接出的是16位的RGB 565格式,使用raster模式显示的话,需要将16位bmp图片转换成raster的代码,StarerWare 里面提供的tools里面有一个“bmpToRaster"工具:

需要在Linux下面make生成一下:

接下来,我在终端中查看了一下转换输入的命令格式:

我输入的命令是:
./a.out 320 240  image.h 565 RGB
但是却提示“段错误”!!

而将565换成24,则能够正常转换!不知道哪里出了错误,还请各位大侠解惑!!
附上此工具:

网友:
我搞过的,出差回来和你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静候指教啊!!

网友:
  你这进展怎么样了呢,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来选用的320×240的LCD屏有问题,现在换成800×480的了!工作还可以!至于raster的16bpp显示,还是不行!不过我可以跳过这一步,来通过Ti的GUI图片生成工具来生成16bpp的,然后通过Ti的GUI函数来显示图片,周末把成果和心得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