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最高时钟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要求时钟频率达到800M,想采用FPGA。想问下诸位,将外部晶振倍频后,FPGA能达到的最高频率是多少呀

网友:
不同系列,或同一系列的不同级别,能达到的最高频率各不相同,需细读器件的数据手册。

网友:
时钟频率达到800M,IO端口速度可以达到,内部逻辑跑800M,没见过这样的逻辑,还是做IC吧

网友:
这样800M 比较少见吧。建议重新思考系统方案吧。

网友:
这样800M 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