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数据帧中的目的地址

楼主:
我在做一块以太网数据传输板子,板子做好了,和电脑能够正常连接,但是要测试手法数据时,不知道数据帧的目的地址怎么加?是在初始化MAC时写入配置寄存器还是发数据的时候写入数据缓冲寄存器?自己的板子的IP地址怎么设置?

网友:
目的MAC应该填你PC的MAC地址,在发送报文时将DMAC(PC)+SMAC(板卡)+TYPE+DADA一起写入发送缓存器,MAC计算完CRC32加上校验位,一起发送出去。你板卡上实现的仅仅是数据链路层,IP地址是IP层的

网友:
IP 地址直接在程序中设置即可哦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没啊?我也遇到同样的困惑啊,求解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在程序中设置啊?求指导,我也遇到这样的困惑啊,xilinx的virtex6,实现FPGA千兆网口与PC端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