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跑RTC_WaitForLastTask()出不来

楼主:
程序跑到        RTC_WaitForLastTask(); 里死循环去了,出不了,这个是为什么!!跪求大神指教

网友:
RTC_SetCounter (0);
后面加上:

// Check if the Power On Reset flag is set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BKP Domain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二楼解决了大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