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ck ram可以实现移位操作吗

楼主:
我想在一个周期内,把地址16-31内的数据移到地址0-15内,能实现吗?

网友:
做个地址映射逻辑

另外写个地址映射逻辑就好了。 否则一个周期只能做一次读写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地址映射逻辑指什么?请明示

网友:
就是给你的RAM做个外包装

给memory穿个衣服,从外面看是0到15, 内部其实还是16:31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