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高手霍尔传感器

楼主:
现在需要做一个测量微小位移的测试仪,选择的传感器要求是霍尔传感器。要求是量程是在1--2mm,精度在1um左右 。我是初学者,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霍尔位移传感器。是不是还有比霍尔位移传感器更适合上面量程和精度要求的微位移传感器?

网友:
这个是不能用霍尔传感器的,非要用,必须使用行程放大机构,成本会非常高,高的离谱,高的远超你的最大胆想像。
正确的方法是使用高精度容栅位移传感器配合适当的机械结构,这个成本仍然高了,因为1微米的精度也超出了容栅传感器本身的最大精度,需要采用螺旋测微仪式的行程放大结构,加工精度、装配精度要求不低,所以成本也不会低。
容栅传感器是批量生产的微小行程传感器,用于数字游标卡尺,本身并不贵。
1微米的测量精度最好的实现办法是采用光学投影法,精度高、稳定、成本低,工业界的高精度测量都是采用这个方法。

网友:
顺便再补充一下:
强烈怀疑楼主是弄错了参数,这样的课题根本不是面向初学者的,建议先搞清楚要求。

网友A:
好像有一种霍尔输出是模拟信号的,不是开关量,但是误差是多少就不知了(输出跟磁场强度有关)。这个课题是不是想用这种霍尔配合高精度放大,后面用软件修正精度和误差啊。

网友B:
只了解过霍尔用作开关的路过

好奇chunyang是做什么工作的?看许多帖子好像技术面很广呀,敬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一种霍尔输出是模拟信号的,不是开关量,但是误差是多少就不知了(输出跟磁场强度有关)。这个课题是不是想用这种霍尔配合高精度放大,后面用软件修正精度和误差啊。

有模拟电压输出的霍尔元件,事实上,线性霍尔元件的历史比开关型霍尔元件的历史更悠久。但楼主的项目是不能使用这种霍尔元件的,精度差别可不是一点点,是巨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了解过霍尔用作开关的路过

好奇chunyang是做什么工作的?看许多帖子好像技术面很广呀,敬佩

老电子工程师而已,兼职也做点其它。

只要勤于观察、思考、阅读和实践,经过长期的积累,知识面自然会越来越宽广及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