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II报错的问题

楼主:
软件:QUARTUSII 11.1和Nios II 11.1 Software Build Tools for Eclipse。
用QSYS建立软核,用Nios II 11.1 Software Build Tools for Eclipse(NIOSII SBT) 建立了模板工程Hello World.
后来发现QSYS有点问题,于是修改了QSYS里的软核。但是再打开NIOSII SBT,我CLEAN PROJECT再BUILD报错make: *** [../Hello_World_bsp/-recurs-make-lib] Error 2        Hello_World
以前也是出现过这种错误,只要回去修改QSYS,打开再编译肯定报错。不知道这个正确的方法是什么?修改之后要怎么样才能正常编译NIOSII SBT 工程?求高手解答!

网友:
唉,木有人回答我,不过折腾了几天,终于找到方法了...给以后碰到这个问题的解释下吧:
硬件修改后,要通过更新BSP中SYSTERM.H等,所以每次更新Qsys系统后,都必须在软件工程的bsp文件夹,右击Nios II》Generate BSP,重新生成配套的BSP。这样再编译的时候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求高人帮助啊,这个问题纠缠我很久了,我最后都是直接删了重新建工程来解决的,但是这样的话 稍微除了点错就不行啊...

网友:
顶!NIOS的专家回复一下

网友:
谢谢,刚接触nios ii 楼主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两天刚遇到这个问题,完美解决

网友:
感谢撸主啊,奶娘的被这个nios这趟了好几天了

网友:
我也一样,很长时间的折磨和提问,才得到问题的解决。

网友:
专门注册账号进来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