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pci-e实现工业控制中测试仪器的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 ...

楼主(2012-10-18):
利用pci-e实现工业控制中测试仪器的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据说标题越长越被人看到!
利用pci-e实现工业控制中测试仪器的高精度数据采集系统,单板实现。外部直接接传感器。
PCI-E看到上次altera研讨会演示过,想用他用在产品中。
[
]
测试仪器
系统
工业
数据采集

网友A:
请更加细化你的申请,这个活的试用的机会将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写了一大片,一个上传文件就丢了。
前几个月去了altera的研讨会,看到他们用这块板实现PCI-E但是只是简单的实现,但是能用在产品中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工控中数据采集除去高端的像NI的板卡之类的,国内一般做的就是PCI专用芯片实现,个别也有altera的fpga实现的,但是现在的台式计算机基本慢慢淘汰了PCI;另外常见的是232串口数据采集,但是速度比较慢,提高波特率误码又比较高。传统的usb在工控现场中又不实用(线短插头不可靠),剩下的就是RJ45以太网了,对于单纯的数据采集或者简单的io控制,用个以太网和控制器连接,似乎开发成本偏高,市场上也不常见。
鉴于此,才考虑用PCI-E做高精度传感器数据采集单板卡实现性价比比较高。
其实最主要是时间问题,你们试用的的时间做一个产品根本不够,只能是研究研究了,如果速度快,先在开发板上实现PCI-E的数据传输链路,然后可以自己画PCI-板卡,然后再试验。这其中也需要开发板配合解决问题,怎么也得至少也得几个月时间。
时间安排:
1,PCI-E的认识及详细了解 1个月
2,在开发板实现PCI-E的实现和数据传输 2个月
3,画pcb,购买器件、焊接 1个月
4,在自己PCB上实现完整功能 1个月(这期间也可能需要开发板从中配合验证解决一些问题)
其中在以上时间中还需要有人配合上位机做驱动(altera的研讨会上看了,上位机驱动实现也不是很成熟),另外最好如果试用的话板卡上相应得插头也最好能提供,这样方便连接外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