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性电阻型温度传感器三线传输一法:

楼主:
由于电阻型温度传感器的自身阻值较小,50欧姆,100欧姆....1000欧姆等,在远距测温时,引线电阻的影响不容忽略,例如一个PT100,0摄氏度时对应100欧姆,设导线传输电阻两根线共1欧姆,则占总电阻100的1%,约合温度升高了4摄氏度。

引线电阻不能没有,但其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必须予以消除。

下面的电路图具有其消除引线电阻影响的作用。

图中,A1是电流源输出,Uref处于稳定状态,若不考虑R1和R2的影响,则输出电流是  I=Uref/R。

Rth是热敏电阻,r1、r2、r3是引线(三线制),具有相同的阻值,设为r,即r=r1=r2=r3

此时A3同相端的电位是  Ua3+=I * (Rth+r1+r3+R)=I * Rth +I *2 * r  + I*R

A2同相端电位是Ua2 =I * (r3+R)=I*r+I*R;因放大2倍,其输出是Ua3- = 2*I*r+2*I*R

因A3是差动放大器,设Au=1,则

Uo3= Ua3+  -  Ua3-  =  I * Rth +I *2 * r + I*R  -  2*I*r+2*I*R  =  I * Rth  +  I*R - 2 I*R  = I ( Rth -  R )

式子中,没有引线电阻r的成分。

对于100欧姆的热电阻,选 R =100,对于1000欧姆的,选R=1000.

至于R1和R2的作用,稍后继续探讨。

网友A:
至于R1和R2的作用,稍后继续探讨。热切期盼,,,,,

网友B:
楼主的文章非常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文章非常好,支持!
作为版主,精神支持有啥用?来电实际的。起码给几个新币,哦,芯币。

新币太奢侈。1新币要换5.3人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R1和R2的作用,稍后继续探讨。热切期盼,,,,,
作为版主,也来几个芯币鼓励鼓励煞。。。。。。

网友:
R1和R2的作用是减小热电阻的非线性。

温度升高,热电阻灵敏度降低,即每摄氏度变化的阻值减小了。因为铂热电阻是正温度系数,温度升高阻值变大,但是增大的量逐渐逐渐下降。这样通过R1将传输给Vref,使得温度高时I提高一些,来弥补温度升高每摄氏度戴尔他T的不足。

网友C:
A2同相端电位为什么不是Ua2 =I * (r3+r2+R)吗?小白,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A2同相端电位为什么不是Ua2 =I * (r3+r2+R)吗?小白,求解

因为A2的输入阻抗非常大,输入电流几乎为0,压差可忽略。

网友D:
图中,A1是电流源输出,Uref处于稳定状态,若不考虑R1和R2的影响,则输出电流是  I=Uref/R。
为什么能忽略R1,R2影响呢,A3的输出端是有电压值的,那A1的同相输入端电压应该不为Uref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中,A1是电流源输出,Uref处于稳定状态,若不考虑R1和R2的影响,则输出电流是 I=Uref/R。 为什么能忽略 ...

因为不管有没有R1R2的影响,也就是说不管U1+是什么值,因引线影响的UO3都被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