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CS 连接BeagleBone

楼主:
转自TI

近来有客户反映CCS连接beaglebone的时候有错误。大致情况是,用usb连接beaglebone到pc,打开CCS,新建target,launch target可以成功,但是连接A8的core的时候,会有FTDI 相关的错误,错误代码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151 @ 0x0)
One of the FTDI driver functions used during
the connect returned bad status or an error.
The cause may one or more of: invalid emulator serial number,
blank emulator EEPROM, missing FTDI drivers, faulty USB cable.
Use the xds100serial command-line utility in the 'common/uscif'
folder to verify the emulator can be located.
(Emulation package 5.0.681.0)

    我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用手头的beaglebone(A5)测了下,果然也有一样的问题。查了下e2e, wiki,发现也有客户遇到同样的问题,主要是由于VID、PID冲突造成的。所以需要更新FTDI的PID、VID,

具体步骤如下:
1. 下载文件
,并解压该文件,可以得到相应的更新PID、VID的程序。
2. 在链接http://www.ftdichip.com/Drivers/D2XX.htm中下载FTDI D2XXX driver, 目前的版本是CDM20824_Setup.exe, 安装该driver。
3. 移除掉beaglebone上的micro SD 卡(TF 卡)。使用CCS调试的时候,最好不要把系统跑起来。
4. 用USB线吧beaglebone连接到PC上来,等待xds100v2,serial to USB 驱动装完。
5. 进入到上面1解压的文件夹中,运行脚本EEPROMA5.bat。 如果提示没有scan 到USB 设备,可以等待4中的驱动安装完毕后再运行该脚本。
6. 待脚本运行完毕后,重插beaglebon的USB线,就可以用CCS来调试了。
7. 最好用最新的CCS5.x来调试。
   如有问题或者不清楚的地方,欢迎大家拍砖。

参考链接:

网友:
楼主解决的方法很好,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