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步解决拉力试验机位移异常的问题

楼主:
拉力试验机位移异常一般体现在以下3方面:位移传感器,放大器单元,系统设定故障。因此维修过程主要分为3个步骤。第一步:检查位移传感
    由于拉力试验机系统为一闭环系统,判断系统中哪一部分出现故障,要先断开系统中的回路,使系统成为一开环系统。判断传感器信号时候正常,要断开位移传感器的反馈信号,使系统成为开环。这时,从工作站发出一个控制作动器移动的信号,然后测量传感器的反馈值,重复几次后,测量到传感器的反馈数据为一个线性变化的直线,判定传感器正常
第二步:检查放大器单元
    排除了位移传感器 的故障后,现在要检查放大器单元是否正常。首先要断开放大器单元的输出信号。拆除输出接线,通过工作站给放大器单元加一个直流输入信号,并测量放大器单元的输出情况,重复几次后,测量到的放大器单元的输出信号成线性变化趋势,判定放大器单元正常。
第三步:检查系统设置
    在工作站中的显示发现作动器的行程只有±10mm,正常情况应为±50mm,所以认为系统设定出现问题,需要重新设定系统。重新设定作动器的行程为±50mm之后,在工作站的显示板上的显示值仍不正确,故认为只有重新标定位移系统,才能解决此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