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北和真北的区别?

楼主:
在地球的大部分地方,真北或者地图北和磁北并不在同一个位置上。这是因为地球的磁场总是缓慢的变化。如果你想找到准确你所在区域真北和磁北的区别,与国家地理数据中心联系,在那里你可以得到基于你所在位置经度和纬度的磁偏角。

网友:
北级星是真北,

网友:
北极星不是真北,真北指地球的自转轴延长线,地球的自转轴会有轻微的晃动,随着时间的累积,北极星始终在变化,北极星只能提供大致的方位。另外,一次大地震都会影响到真北的方向,比如汶川地震和日本东海地震都使地球的自转轴发生了轻微的改变。
磁偏角跟真北的夹角其实也是个变化量,只是这个变化量在目前相对地球自转轴的变化量要小得多,可以认为是个常量。但如果发生地磁倒换,那么这个量就会非常可观了,只是至少短期内不会发生这种事。

网友:
顺便再科普一下:

月球这个地球的近距大卫星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地球的自转轴,这样在漫长的生命进化过程中,地球的气候变化率不会过大,如果没有月球,地球的生命进化速度会缓慢很多,今天恐怕连爬行动物都未必能出现。
月球稳定地球自转轴的原理是陀螺效应,没有月球,地球的自转轴会在很大范围内无规律的摆动,南北极都会有直接朝向太阳的时候,那样的地球是个什么景象很难想像。
随着月球逐渐远离地球,月球的陀螺效应也在逐渐降低,不过不用担心,等月球失去稳定地球自转轴的功效时,太阳已经成为地球杀手了。
从力学角度讲,月球这个近地大卫星非常不寻常,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的,于是才有了碰撞形成说,后来的探月活动和月球成份分析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