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ock ram的输出延迟问题

楼主:
用了双端口block ram,输出总是要延迟两个周期,这个问题能解决吗,是不是ip核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
 延迟一拍总是要有的吧,因为写入时需要时钟跃变沿锁存。至于第2拍延迟,可能是你设置了寄存器型输出,所以也要时钟跃变沿。

网友:
楼上分析相当犀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延迟两拍,只要数据是同一时间也可,流水线处理不就是这样的吗?

网友:
输出一定会有延迟的,这是内部电路的固有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