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
我看到LM317的一个电路图,如下。R1两端1.25V,不接电池,R1和R2两端是7V左右。电流大概5mA.如果R3=1欧,它两端电压5mV,三极管不导通。似乎三极管没有用。接上电池似乎也一样。我知道,这个电路肯定没问题,只是想不通。我是菜鸟,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R1看不到,R2也看不到,LM317也看不到,三极管也看不到。

网友:
接上电池就不一样了!当充电电流超过0.6A时三极管就导通了!电压自然就下降了!下降到小于0.6A时,电路保持平衡状态!本电路相当于一个限流限压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
啥图,,怎么不贴出来,,帮你贴出,,,

网友:
菜鸟不菜鸟倒不重要,,,前几天已经发过同样的帖子了,.

这个三极管是控制LM317转入恒压的。
没有关系,,慢慢来,你这个8.4V锂电池充电器,现在还没有整得劲么?
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 ... 8&page=1#pid1394964

网友:
要结合你的完整电路来分析,,
你上次贴的图是

网友:
谢谢!

我添加附件,怎么没显示出来?那个8.4V锂电池充电器还没搞好!

网友:
再问

那是不是说不接电池时,三极管不会导通,接上电池才有可能导通?我用万能板单独搭了这个电路,没接电池,R3用3W电阻,三极管用TIP32C,三极管基极电位是0V,三极管基极和LM317之间压差是4点多V.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弄错了

TIP32C是PNP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