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建模?

楼主:
小弟刚刚接触SRAM,被要求给一个SRAM建模。问一下什么叫做SRAM建模?是SRAM的读写控制器还是SRAM的仿真模型?

网友:
快来人呀

网友:
应该是在FPGA中自己写一块SDRAM出来,这个应该不是很难!
了解SDRAM有什么端口,各端口什么功能,再去写FPGA模块就行!

网友:
应该时在FPGA 中模拟一个SRAM   静态RAM。

模拟SRAM比较简单,查看SRAM的外部接口时序,在SRAM直接按照时序生产一个SRAM,即可!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