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图讨论一下

楼主:
单双极性信号相互转化电路,在交流采集中经常用到的。最常见的情况是用单极性AD采集双极性信号,比如片内AD采集市电的信号,这个时候就得先把双极性信号转换成单极性的了。至于单极性信号转成双极性的我遇到的比较少,不过最近也用了一下。
闲话少说,看图

这个是双极性信号转反相单极性信号的电路仿真,顺便放大了一下

这个是双极性信号转同相单极性信号的电路仿真,同样放大了一下

单极性信号转反相双极性信号。也做了一下放大

单极性信号转同相双极性信号。同样放大了

原理不想多说了,反正都是运放的基本应用。大家各抒己见吧。看一下这几个电路有没有不好的地方,其实我也不太熟悉!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我想对交流信号整体升高0.7v电压,想找一个比电阻分压更精确的方法,比如用二极管导通压降,但是二极管导通压降会随着电流或温度的变化而变化,楼主可有更好写的办法

对了,交流信号,不是正弦波,而是3角波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准电压的选取没有太好的办法,我知道的只有选择好的基准电压源,价格高一些。
信号类型是没有关系的,三角波和正弦波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