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6.40.5 RT-THREAD debug问题。请指教

楼主:
跑例程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本人新手,百思无解,请各位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

网友:
无法贴图。。那么就把提示拷贝上来了。
Fri Oct 19, 2012 01:32:48: Loaded macro file: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 Evaluation\arm\config\flashloader\Fujitsu\FlashMB9BF50x.mac

Fri Oct 19, 2012 01:32:51: Fatal error: Can not find the Core!   Session aborted!

Fri Oct 19, 2012 01:32:51: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D:\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6.4 Evaluation\arm\config\flashloader\Fujitsu\FlashMB9BF506.flash

网友:
Fatal error: Can not find the Core!   Session aborted!

仿真器和芯片没有连接上吧。你用的什么型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