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用了削峰正弦波的晶振,输出太小怎么办?

楼主:
请问各位大神
本来应该用CMOS电平的方波输出温补晶振
买错晶振了
买成削峰正弦波输出的了,时钟信号峰峰值太小了,芯片无法识别到
请问削峰正弦的信号(峰峰值仅0.8V)该如何使用?
加放大电路会不会影响其时钟稳定性(系统对时钟稳定性要求很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烈推荐楼主重新买晶振,加放大电路肯定会影响晶振稳定性了,放大电路不一定支持那么大的频率啊!

网友:
一般的有源晶振不会这么低的输出电压的,或者是楼主的应用电路不合适或者焊接不好?或者这个有源振荡器本身就是坏的。

“削峰正弦波”这个名词在有源振荡器中怎么解释?

网友:
第一次听说 ““削峰正弦波” 这样专业名词了。

正常的无论方波或正弦波,峰峰值都不应该是0.8V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力

网友:
可厂家就是这么叫的“削峰正弦波”

说明书给的标称就是这么大的幅值
测出来也就0.8V

这是从国外订的高稳晶振,价钱贵不说,订货周期还很长,哭死

网友:
可以用低压逻辑电路进行电平转换,这个不是放大电路,不会影响精度,只是会增大点功耗。

网友:
0.8V如果以TTL标准来看,应该是零电平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