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关于DMA读取AD的读数

楼主:
麻烦哪位大侠帮看看下面的程序,DMA和ADC的设置应该都没问题啊,这个程序的串口输出结果是不是VolValue和VolValue1的结果都一样啊,为什么我的拿DMA读取出来的VolValue总是0,但是直接读取的ADC的数据就是1.6V,我的DMA配置哪出现问题了吗,谢谢了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tdio.h"
/* 自定义同义关键字    --------------------------------------------------------*/
/* 自定义参数宏        --------------------------------------------------------*/
/* 自定义函数宏        --------------------------------------------------------*/
/* 自定义全局变量      --------------------------------------------------------*/

/* 自定义函数声明      --------------------------------------------------------*/
vu16 ADCvalue;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4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void)
{
float VolValue = 0.00;
float VolValue1 = 0.00;   /* 转换结果,双精度浮点数 */
u32 ticks = 0;     /* ADC显示延时参数 */
   /* 设置系统时钟 */
   RCC_Configuration();
   /* 设置 GPIO 端口 */
   GPIO_Configuration();

    /* 设置 USART */
USART_Configuration();
    DMA_Configuration();
/* 设置 ADC */
ADC_Configuration();

   printf("\r\n The AD_value is:-------------------------- \r\n");
while(1)
{
  if (ticks++ >= 2000000)
  {
   ticks = 0;
   VolValue = 2.56 *ADCvalue / 0X0FFF;
    VolValue1 = 2.56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0X0FFF;
   printf( "\r\nThe current VolValue = %.2fv\r\n", VolValue);
   printf( "\r\nThe current VolValue1 = %.2fv\r\n", VolValue1);
  }
}
}

/*******************************************************************************
* 函数名 : RCC_Configuration
* 函数描述  : 设置系统各部分时钟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 定义 DMA 初始化结构体 DMA_InitStructure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将 DMA 6通道的寄存器重设为默认值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
    * 外设地址:(u32)SRC_Const_Buffer;
    * 内存地址:(u32)DST_Buffer;
    * 外设作为数据传输的来源;
    * DMA 缓存大小:BufferSize;
    * 外设地址寄存器递增;
    *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 外设数据宽度为 32 位;
    * 内存数据宽度为 32 位;
    * CAN工作在正常缓存模式(本例中无用);
    * 设置DMA通道优先级为高;
    * DMA 通道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32)&ADC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定义枚举类型变量 HSEStartUpStatus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复位系统时钟设置 */
   RCC_DeInit();
   /* 开启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等待 HSE 起振并稳定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 判断 HSE 起是否振成功,是则进入if()内部 */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 选择 HCLK(AHB)时钟源为SYSCLK 1分频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选择 PCLK2 时钟源为 HCLK(AHB)1分频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选择 PCLK1 时钟源为 HCLK(AHB)2分频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设置 FLASH 延时周期数为2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使能 FLASH 预取缓存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选择锁相环(PLL)时钟源为 HSE 1分频,倍频数为9,则PLL输出频率为 8MHz * 9 = 72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使能 PLL */
     RCC_PLLCmd(ENABLE);
     /* 等待 PLL 输出稳定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选择 SYSCLK 时钟源为 PLL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等待 PLL 成为 SYSCLK 时钟源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使能各个用到的外设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
* 函数名    : GPIO_Configuration
* 函数描述     : 设置各GPIO端口功能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定义 GPIO 初始化结构体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 USART1 的Tx脚(PA.9)为第二功能推挽输出功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 USART1 的Rx脚(PA.10)为浮空输入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 &GPIO_InitStructure);
   /* 将 PB.0 设置为模拟输入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    : ADC_Configuration
* 函数描述     : 初始化并启动ADC转换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 定义 ADC 初始化结构体 ADC_InitStructure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配置ADC时钟分频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4);
/*
* 独立工作模式;
* 多通道扫描模式;
* 连续模数转换模式;
* 转换触发方式:转换由软件触发启动;
* ADC 数据右对齐 ;
* 进行规则转换的 ADC 通道的数目为1;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设置 ADC1 使用8转换通道,转换顺序1,采样时间为 55.5 周期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使能 ADC1 */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 复位 ADC1 的校准寄存器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等待 ADC1 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开始 ADC1 校准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等待 ADC1 校准完成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启动 ADC1 转换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 函数名    : USART_Configuration
* 函数描述     : 设置USART1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
/* 定义 USART 初始化结构体 USART_InitStructure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 波特率为115200bps;
* 8位数据长度;
* 1个停止位,无校验;
* 禁用硬件流控制;
* 禁止USART时钟;
* 时钟极性低;
* 在第2个边沿捕获数据
* 最后一位数据的时钟脉冲不从 SCLK 输出;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 , &USART_InitStructure);

   /* 使能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 ENABLE);
}

/*******************************************************************************
* 函数名    : fputc
* 函数描述     : 将printf函数重定位到USATR1
* 输入参数     : 无
* 输出结果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8) 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网友:
不好意思 我知道问题了 忘了配置DMA的时钟了。。

网友:
怎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