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 代码大全(2)

楼主:
上一个代码大全的帖子 已经到了8页了,有点长。
于是决定写一个新帖。

同样希望以后写的更简洁,更有说服力。

网友:
复杂数据结构 之 表驱动方法

其实也很久没看 代码大全,第一个帖子的内容,绝大多数 停留在 前十章。
最近,因为偶然想起来看了一下 复杂数据结构 这一章

主要讲了三个内容:
1.结构和记录(对于C语言,说白了,就是 结构体);
2.表驱动方法(Table-driven method);
3.抽象数据结构(ADTs);

代码大全的作者 说了一段 很实在 的话:
算法 和 数据结构 书上 讲了一堆的数学理论,然后又讲述了N多抽象得不行的 数据结构类型,结果除了把人吓坏以外,什么用都没有。

实际上,数据结构 非常有用,而且有时,还挺有趣。

我前阵子翻阅了一本 C实现的算法书,只看到了 几种表 的实现 和 二叉树 就晕的七七八八了。
不过也正是这个原因,后来在我不断写代码的过程中,有一次,我无意意识到自己可以用一种 我说不出名字 的数据结构 去简化一系列读键函数,当时我误以为 自己使用的是 抽象数据结构。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自己使用的其实是 表驱动方法。

网友:
先抛出一个思考的题目

考虑一个题目:

在单片机编程里,读键函数是很常见的。
假设我们现在要处理连键。

读键函数必然少不了抖动,比较灵活的方法是。
在读键函数内部定义一个 静态计时器,然后循环调用这个函数,读到键值,就累加 这个静态计时器。
U8 ReadKey(void)
{
    static U8 timer;
    static U8 flag = NO;

    // IF KEY IS PRESS DOWN //伪代码 判断
    {
         timer++;
         if(timer >= SHAKE_TIME && flag != YES)
         {
               // 键有效;
//还要植 flag;
            flag = YES;
         }
    }
    else
    {
         flag = NO;
         timer = 0;  //不管怎么滴,清定时器;

}
}

直到它到达一个阀值,我们就可以认为 有效读键。

处理单键和连键的关键在于,怎么确认第一个键以后的键值;
单键一般要求,键要有一个释放过程,再读才有效;
而连键则不要求释放过程;

上述贴的第一个代码,正是 单键的处理;对于多键,则不需要那个flag;
不过为了分辨第一次单键和连键——不至于出现单键判成两三个键,要对timer的起始值做一定处理,如下:
U8 ReadKey(void)
{
static U8 timer;

// IF KEY IS PRESS DOWN //伪代码 判断
timer++;
else
timer = 0; //不管怎么滴,清定时器;

if(timer >= FIRST_KEY_DELAY)
{
    //单键有效;
    //把timer的起始值拉高,以避免反复误认为单键;
     timer = 0x10;
}
    if(timer >= 0x10 + DELAY)
     {
        //键有效,并植回起始值;
        timer = 0x10;
     }

现在的一个 连键的题目是:
读一个键,每读到一次,就计数一次,然后把计数值用数码管显示出来;

现在不仅要处理连键,还要考虑加速确认按键:
意思就是说,按着键时间越久,计数就更快,也就是说 是 加速确认连键。

在函数中,我们可能不止一个地方要用到这种连键,并且,每一个地方的连键的 具体 加速的速率 和 消抖时间 都不一样。

那么,这样一个题目,你会怎么做?

网友:
结构体

我们先来简单说一下结构体。

单单说结构体,没什么可说。
但是,它是实现很多基本数据结构的基础。

比如 链表。
还有我们下面即将说到的 表驱动方法,可以说,没有结构体,就没有表驱动。

这里先只纯粹说 结构体本身。

结构体 和 数组 相比,有一个共同点,一个差异点:
公共的是,它的元素,在内存上 都是 连续排列的;
差异的是,后者的元素要求数据类型一致,而前者没要求。

正因如此,结构体有时也被叫 柔性数组。

纯粹使用结构体,大多数时候,个人觉得是在 组织数据上体现得比较充分,也就是从易于理解程序的角度来说,意义比较大。

因为我们可以把一个对象的一系列参数,特征,都放到一个结构体里,这样,数据之间彼此就有了联系。

其他的,倒也说不出太多。

哦,另一个不太明显的好处是。
如果使用 结构体作为变量传递到函数里,可以简化 参数表,避免出现复杂的接口。

比如说,我们要处理一匹马,需要用到它的名字,出生年月,身高,重量.....
如果我们一个一个传,这个函数就会有至少四个形参。

而如果我们以一个结构体存储这些信息

HorseStr;
传递时,就只需要传递这个结构体了。

网友:
表驱动方法

为了避免这个名词被神秘化,我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明什么是  表驱动。

这个例子大家一定非常熟悉,它就是我们初学51时常说到的 用查表获得平方数。
我们都知道,乘除运算消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为了提高速度,有时候,我们就会直接把平方数存储在一个表格里,然后采用查表的方法直接获得结果,避免了直接乘法运算。

表驱动。

首先,表 是一种 抽象数据结构 的名字(作为三种最基本的之一,另两种 是 栈 和 队列)

它有好几种形式,比如说,一个 数组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表。
还包括我前面提过的 链表。

你可以先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个连续的数组。因为关于 数据结构,这个话题实在太沉重。

我们接着说 表驱动方法。

表驱动方法 说的是 用 查表的方法 来取代 复杂的逻辑或者运算。

前面说到的这个 51里的查平方表 的方法属于后者。

它把直接运算 转换成了查表,因为后者的运行速度要远远快于前者。

这也是表驱动的一种核心思想:
——不管是 复杂的运算,还是复杂的逻辑,它都转换成一张表,然后通过一个简单的(通常还是循环的)查询过程 替代。

下一个帖子,将会举一个简单的 取代复杂逻辑 方面的例子。

网友:
表驱动例子之二 用查表代替复杂逻辑

代码大全 这本书上提到一个 计算保险 的例子,略显复杂。
我在这里举一个稍微简单一些的例子。

比如以前数学题里经常出现的 运输成本问题。

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假设我们需要M种货物,有N个渠道,但是,不同的渠道进不同的货物的成本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这实际上是一个 M*N矩阵。

我们每次都可能从N个渠道中的某几个渠道 获得 某几种货物。
现在我们要计算总共所需的成本 的时候,就要了解对应的 M*N种不同成本。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M = N = 1.
我们想都不会想,都是直接定义一个变量。

如果M和N稍微大一点,我们也许会想到用
if(M == 3 && N== 4)之类的if-else结构来实现;

只有当N,M相当大,大到你一直打if打到手软的时候,才会促使你去思考用另一种更简洁的方式实现。

当然,这个情形非常简单,你很自然地,甚至一开始就会想打 用一个 二维数组存储不同成本的方法。

因为,这个问题在描述时,就已经把人的思维引导到 二维数组 的思路上去了。

网友:
补充结构体 的一个好处

前面我写结构体的时候,我对于纯粹使用结构体带来的好处,重视程度不够,这是因为当时我还没大量使用结构体。

现在我来补充一点:

一个过程往往不能一次完成,比如说读键,它需要延迟来消抖。
而在实际编程里,我们不能光等待来延迟。
任何时候,在程序里使用纯粹软件延迟,一直等待的方式 都是不可原谅的。
除非这个时间短到在一到十倍机器周期。

那么我们经常做的方法就是,循环调用这个函数,然后内部设置一个静态计数器。

如果现在我们要在外部一个地方清零这个计数器,你会怎么做呢?

也许你会这样做,这个函数增加一个形参,这个形参为1就清除,不为1就不清除
——至少我曾这样干了很久。

这个当然不好,第一,它增加了接口的复杂性;第二,它让这个函数的调用变得很奇怪。

你清零计数器的目的是什么?很难说得清楚,但至少不是读这个键吧?
然而,这个函数却是为读键而存在的。
而你却用一个读键函数去实现另一个目的。

所有这一切,核心原因在于:
1.你使用了静态变量,除非你进到它的函数内部,否则你没办法操作它。
2.它又不能是局部的,因为它用来累计时间;

你会很爽快的说,那我用 全局变量 好了!
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当然好,它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不过,别忘了,它也可能是无所不在的麻烦所在。

现在有了结构体,我们有了另一种方法。

我们可以把这个静态变量(也许还有其他的参数,比如说,延迟最大单位啊)
封装成一个结构体,然后单独为这个结构体设计几个操作函数
比如递减静态计时器,比如判断静态计时器是否已经到钟.......

接下来,我上代码会解释的更好
typedef struct
{
    U8 MaxDelay;
    U8 Delay;
}DelayStruct;

void Initial_DelayStruct(DelayStruct *Str,U8 MaxDelay)
{
     Str->MaxDelay = MaxDelay;
     Str->Delay = 0;
}

U8 IsDelayUp(DelayStruct *Str)
{
   Str->Delay++;

   if(Str->Delay >= Str->MaxDelay)
      return YES;
   else
      return NO;
}

瞧好了。
现在,哪里我需要延迟,我可以在主调这个延迟函数的地方定义这样一个静态结构体,然后再按地址传入这几个通用的操作函数,就可以完成延迟,但是,这个静态计数器(就在静态结构体里),对于延迟函数来说,是在外部的,要清除它是易如反掌,压根无须进入其内部。

网友:
话说我这两天,在淘宝上买了一本盗版的代码大全,22,京东上的所谓原版都要80多,我就,,,
诶,果断是便宜没好货,今天到了。
我才知道原来盗版也是分等级的,明显的纸质就差很远,看来真不该省这纸钱,,早知道在淘宝上搞本40多的……

网友:
“1.你使用了静态变量,除非你进到它的函数内部,否则你没办法操作它。”

不知道通过返回静态变量的地址,来修改静态变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事还真没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