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STM32进不了main函数

楼主:
我在调试STM32编译通过,但是用S_TLINK单步调试的时候进不去main,在“0x080000D6 4780      BLX      r0”处停住了,请问高手,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
STM32调用SystemInit配置系统时钟去了,检查一个你的时钟配置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
启动文件错了吧,你用的是什么片子,一般 103 105 107  大容量的用startup_stm32f10x_hd.s 按期容量来选择,
你f0 系列的 对应的启动文件对了么?一般不对的情况会进不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启动文件时库文件里面拷过来的,没有去改动过,如果有错的话,最大可能性处在哪里?我对启动文件不太熟悉,请帮忙指点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库里面的的启动文件应该也有几个的,看看帮组文件 和自己使用的片子,帮组文件中有说怎么选的

网友:
keil编译的时候有没有选择”  微库“?micro lib
不选择貌似也有问题的

网友:
谢谢各位了,我继续找找原因了。

网友:
你用的是哪款芯片 103吗

网友:
学习学习 最近在做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F0系列的片子

网友:
是不是中断向量表的入口地址和main主函数的地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