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作为DSP外设读写数据的程序代码

楼主:
CPLD作为DSP外设时,DSP把数据放在IO空间,CPLD读取数据,根据相应的地址和信息控制外设工作的程序。
本人购买了一块CPLD+DSP的开发板,在给DSP烧写程序前,必须先给CPLD烧写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只有生成文件,没有源代码,想了解一下,希望哪位能提供类似的源代码,谢谢。

网友:
自己设计一个CPLD代码文件即可。

网友A:
楼主和2楼两位好,我初学CPLD,也碰到楼主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与DSP接口时CPLD内部的地址应该怎么定义和分配,比如DSP通过一个地址来读取CPLD内部某个特定寄存器的数据,但是这个寄存器在CPLD内部的地址是怎么定义的,两位能指点一下吗,或者有相关的例程和资料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和2楼两位好,我初学CPLD,也碰到楼主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与DSP接口时CPLD内部的地址应该怎么定义和分配,比如DSP通过一个地址来读取CPLD内部某个特定寄存器的数据,但是这个寄存器在CPLD内部的地址是怎么定义的,两位能指点一下吗,或者有相关的例程和资料也可以,谢谢了

这都是2012年的老帖了,cl0201单独发帖提问吧,

快速得到答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