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写一个程序,用键盘控制他在两个子函数间切换运行

楼主:
在做一个单片机项目,
要求按下键1(0x0d)只要不再按键2(0x19)就不停运行remote();
如果按下键2(0x19)不再按键1(0x0d)程序就不停运行loop();这个函数据
下面是我写的,但实现不了,这个函数应该怎么写
void implement()
{
     if(arraybyte[2]==0x0d)
     {
          while(arraybyte[2]!=0x19)
               remote();
     }

     if(arraybyte[2]==0x19)
     {
          while(arraybyte[2]!=0x0d)
               loop();
     }
}

网友:
在remote跟loop函数里面没有按键检测,就没法切换了
可以搞个定时器定时扫描按键,然后搞个全局变量,在两个函数里面检查变量,来实现函数的切换
或者用高级一点的技巧的话,可以用中断检测按键,然后嵌入汇编,直接把栈里面前一个函数的信息弄掉,再调用另外一个函数- -,还涉及到按键抖动的时候怎么处理什么的
不过看LZ的那个程序- -估计LZ实现不了
因为不知道LZ到底要干嘛,所以没法说哪种方法好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红外遥控,当按下0x0d时进入遥控模式,用遥控控制他行走,按下0x19时进入循线模式
remote();这个是遥控的函数
  loop();这个是循线的函数
这个应该怎写呢

网友:
如果程序比较简单的话可以使用查询方式循环读取按键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整个RTOS的话应该可以- -
或者在remote跟loop里面定时扫描按键,发现按键不对了就return出来,外面的程序自动就调用另外一个了
反正就得想办法让remote跟loop根据按键情况自动退出来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实现不了的原因是没有在子函数里加入红外的解码程序,每次while判断的键值都是一样的,所以程序一开始就陷入while这个死循环